TCL l24f1590b 液晶电视

楼主(2017-10-22):
TCL l24f1590b bios 亲自用过好用

L24F1590B(TP MS18VG P77 MS82PT V8-MS82PCN-LF1V003 LTH1300032 GD25Q32B).part1.rar

网友:
液晶电视机也有BIOS ,A  学习了。。。

网友A:
驱动板的程序?
换个驱动板不行吗  又不贵
有那时间刷程序感觉都能修几个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的程序?
换个驱动板不行吗  又不贵
有那时间刷程序感觉都能修几个本了

如果单纯是驱动板程序的事情,那刷个比换个我感觉更方便,毕竟换可能要订驱动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纯是驱动板程序的事情,那刷个比换个我感觉更方便,毕竟换可能要订驱动板。

如果100%的把握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肯定是刷程序

但是实际维修过程没办法快速证明驱动板程序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等你证明完驱动板程序有问题了
估计能修几台笔记本了

网友:
液晶电视也有bios程序 没有硬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100%的把握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肯定是刷程序

但是实际维修过程没办法快速证明驱动板程序是不是真的 ...

难道刷个程序很费时间?这个笔记本刷BIOS不一样?修笔记本不也是怀疑BIOS然后刷个BIOS试试?几分钟的事情而已,刷个好程序上去,确实不行,那代表肯定不是驱动的事情,那么我就换个驱动板。毕竟你不能百分百确定到底是不是驱动引起,可能刷了就好,可能刷了依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