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74E5QSW/93 显示器 花屏

楼主(2017-10-22):
求大神赐教
刚开始没问题 ,开机几分钟就变这样了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测下屏试试,

网友:
刚开始没问题  那就说明屏应该是好的  当然排除虚 接触不良       那就是信号输入和输出   换个机子还这样    直接换驱动板吧     估计你也修不了

网友:
屏上的逻辑板坏了,查一下逻辑板的电源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故障,有时间就检查屏电路,看看有什么供电不正常

网友:
很明显 屏坏了 放弃吧 这种的不好修

网友A:
这种我估计是屏坏了,先确认一下是屏吗,屏坏了就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估计是屏坏了,先确认一下是屏吗,屏坏了就修不了

应该不是屏,是电路,停一会 再开又好了,然后又出现那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驱动板的问题,屏应该没问题

网友:
百分百屏挂了 放弃吧

网友:
逻辑板问题,基本上搞不了,放弃吧

网友:
9成是液晶屏上的逻辑板坏了。 没套版?。换一套代用板  。试试。 就确定了

网友:
2个可能,1是屏   2:应该是哪个芯片有问下,处理方法,你用吹风机加热芯片。一个一个芯片试。当加热某个芯片后出现类似,那说明是那个芯片的问题,加焊或者换之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点下屏,确认下是不是屏的问题,是的屏的问题就放弃吧,好浪费时间的,不合算

网友:
从故障的描述看,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先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幕,排除一下屏幕坏掉的可能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看看主控芯片,也可能是屏线断了

网友:
找个单独的驱动板测试下屏幕,但屏坏的可能性真的很大

网友B:
屏本身应该没坏。就是屏逻辑板的问题。论坛有类似的帖子你自己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本身应该没坏。就是屏逻辑板的问题。论坛有类似的帖子你自己找找。

好的  谢谢 ,已经确定逻辑板坏了  电压不稳

网友:
就不要在费劲了  屏 完了   我看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也这样  屏坏 了电压不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