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2G不过保隔

楼主(2017-10-22):
ACER E1-572G不过保隔,电源管理芯片是BQ735,不出25V的驱动电压,20V工作电压正常,后发现把PR303取后就可以出驱动电压,焊上电阻就不出,看图纸

并且后来发现只要把PR303电阻1脚与2脚连接就保护,不出驱动,相连的电容全换新,还是一样,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两个,BQ25A,BQ735,都一样,看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
后级短路了呗    直接烧

网友:
735的,,直接短接第一个隔离管

网友:
隔离不好搞,慢慢查吧,修好麻烦更新

网友:
查下6脚分压2.6V不,还有5脚正常不

网友:
后级有问题,先测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后级短路了不出25V的驱动电压...仔细查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后级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2017-12-25):
兄弟这个保隔修好了吗?有个一样问题,直连第一个保隔能开机但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