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框架图,来快速的找到各个供电部分?

楼主(2017-10-22):
独显的供电叫DGFX,集显的叫GFX。(原谅我总是记忆不是太深刻。这下我记住了。D就是独,GFX后最不变。呵呵,开头问下DGFX是什么的缩写?这样下次就更加明了)
上图:

拿cpu来说6-10.平常咱们就去找供电对吧。然而,我把页面都翻看完。却在52页面发现cpu的供电,如下图所示

让我很尴尬的是,期间我输入VRON,+VCORE都以失败而告终。正确的是:VR_ON   +VCC_CORE,也就不稀奇我找不到了。直到后来我输入:SVID,才避免尴尬。呵呵。
我想类似内存啊,总线啊等等。可能根据框架图对应的页面不一定是电源部分。请问,有图纸的情况下,能否快速的找到各个模块的电源部分?(可以参照框架图么?那么框架图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呢?毕竟供电问题居多啊。)

网友A:
D=Discrete

如果目录上不写供电的页码,或写错了。那就只能先看CPU的页面,找到名称后再搜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iscrete

如果目录上不写供电的页码,或写错了。那就只能先看CPU的页面,找到名称后再搜

还是老大厉害。

网友:
不同的厂家对应的名字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