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7-10-22):
a1466进mac系统正常   进windows10  卡滚动logo  旋转不动 !  进windows 8 启动logo  不段旋转  转2小时还是一样旋转  更换硬盘也是一样   会是什么问题呢  感谢!

网友A:
苹果系统更新一下就能解决了,主要是更新固件

网友:
还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遇到过,不过15年的一体机我双系统也没装好,老是BOOTCAMP错误

网友:
硬盘年份和主板不对应吧!

网友:
有没可能是主板有问题,苹果不知道,国产主板不进系统可能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进PE可以吗?确定下载的包没问题吧?下载后最好验证一下MD5

网友:
13年14年的机器用了15年16年的硬盘就有可能有这个故障!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遇到过 还 是系统 的 问题啊

网友:
楼主可以拆机看看,可能是主板积水受潮。

网友:
硬盘就有可能有这个故障!

网友B:
以前遇到过 换系统也不行,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固件没装要进IOS里面装个固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 换系统也不行,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固件没装要进IOS里面装个固件就好了

请问什么名字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苹果系统更新一下就能解决了,主要是更新固件

请问固件是什么名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固件是什么名字呢

你不知道就把全部更新全部点了,总有一个是的

网友:
把苹果干了就能进,他原来系统老了。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哟,有几个这种装不起系统的没有弄好

网友:
苹果的这种故障还真不好修,这个现象应该是某个信号不正常了,但是够得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