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d320x开机TELP灯闪

楼主(2017-10-22):
如题,开机电源指示灯闪绿色,风扇转一会就自动重启,反复几次,灯泡不亮,最后TELP(温度)灯闪保护, ,经检查发现有一个风扇不转, ,测量该风扇接头,没电压,直接更换风扇控制芯片200WNA1, ,开机风扇已转,机器成功点亮。

网友:
这个有点技术含量,投影这东西,一般都 直接换板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下!以后碰到类似问题就可以轻松解决了。

网友:
xili ,hahgag lahglasdlkgjalksdjglkjasdgl ajlsdkgjalsdjg lasdgasdgsadgasdgasdadsga

网友:
200WNA1 夏普那个吗?

网友:
楼主高手,这个问题解决的漂亮,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