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Q42

楼主(2017-10-22):
开机黑屏,大小写一闪一闪,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原因,各大电压正常,电压跳动时大小写一闪一闪,没数闪多少下

H55
你这个是老通病,修了3台都是显卡 爆掉,倒霉啊

网友:
加焊显卡啊

网友:
显卡是要重做。。。。。。。。。。。

网友:
换个显卡 试一下    兄弟

网友:
不会是显卡问题吧  BIOS试了吗 有电压跳变供电系统还算正常问题不大吧

网友:
看下电流如何变化 根据电流判断故障

网友:
最后解决了,显卡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