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ds2 rev2.0触发掉电维修 飞线修复。。

楼主(2017-10-22):
   今天 收到同行2台h61板子   一台h61m-ds2 一台h61m-vs都是触发秒掉电    先看h61m-ds2 开机触发瞬间量电压发现q13 CPU_VTT 和cpu核心供电无电压
图纸测来源

网友A:
cpu_vtt是有tu1转换过来   tu1是常见的RT8120D芯片  查5脚有5v供电直接换芯片   换了一块 测还是不行  又换一块 还是掉电  不过有0.65V电压出来了  按理应该是1.05V   突然有个想法 桥供电刚好1.05V 可不可以拉过来试一下  于是飞了一根线从q27  s 飞到q13 d 级  上电开机正常了   心想应该还是rt8120D的问题吧   不过已经没芯片换了   先给客户再说  不知道这样会返修不。。

网友:
附亮机图 和 电路图

GA-H61M-DS2 R2.0.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_vtt是有tu1转换过来   tu1是常见的RT8120D芯片  查5脚有5v供电直接换芯片   换了一块 测还是不行  又换 ...

这个得用上一段时间来看看。

网友C:
你这个Q27   Q13的电路图呢    怎么没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Q27   Q13的电路图呢    怎么没发出来

在3楼有完整的原理图,可以去看看

网友:
没有陪件的前提下飞根线是可以的,有条件情况下还是修好原电路比较好//

网友:
修好东西有多个办法,.,,总之修好了就行......

网友:
有芯片换还是修好原电路比较好,RT8120D也是比较常用的芯片

网友:
应该能用一段时间了,桥供电功率还是很足的。

网友:
你电路图都没发完啊????我们小小白整不懂啊

网友(2017-11-27):
应该把原电路修好 才行

网友:
这样也可以,,,飞线就是快,,,,,,,,,,,,

网友:
我这个触发瞬间掉电,但测全板电压都有,BIOS刷了几个了,不知道咋整了,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太明白,不是两个机器?小小白一名希望下次能简单通俗易懂!!!!

网友:
那你们修台式机一般收多少钱啊地对地导弹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我也时过

网友:
下载分不够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用上一段时间来看看。

这样会不会电流供应不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