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葩的问题,主板不认1T的硬盘

楼主(2017-10-22):
如题,之前遇到一台华硕的主板也是不认1T的硬盘,硬盘挂其他电脑是好的,主板刷了个BIOS好了
今天又遇到一块ONDA H81M的主板,也是不认1T的硬盘,硬盘挂其他电脑是好的
这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
主板 型号不计较老。 BIOS没及时更新。 有的主板就不支持大硬盘。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华硕你没说型号,昂达H81这么新的板子不应该因为BIOS识别不了1T,当然可以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是BIOS里面认不到还是PE认不到硬盘,PE认不到看是什么PE系统了

网友:
H81很多这种情况的,我碰到的技嘉多些,都是桥问题,不关电容的事

网友:
感觉不是BIOS程序问题,你可以刷写看看试试,查一下桥的相关模块

网友:
刷BIOS试一下,不行干桥.//////////////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不过昂达的官网BIOS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