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大短路

楼主(2017-10-22):
昨天拿到个联想E420笔记本,同行说不开机,一看E420不开机就想到它有待机不开机是通病了,插上可调电源立马断电保护,看来不是有待机不开机的通病,原来是大短路,拆机开干,放大镜伺候,先插1.5v,3V,5V电路的电容,几分钟后找到病灶,处理掉开机亮机。上病理图,看看同行们是不是也遇到在这个位置的电容开裂。 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师指导,谢谢!

网友:
e420通病d95280  zaiyou大短路吧

网友A:
这个碰到的显卡坏的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是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轻车熟路的,打短路就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容易烧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碰到的显卡坏的多............................

这是E420,不是E40,420的机器修显卡的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E420,不是E40,420的机器修显卡的不多吧!

amd的多啊。显卡坏的多.............................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技术好,楼主那么好的技术都可以去开店了

网友:
电容和电源芯都坏吗?电源板芯片是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
一般大短就是送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