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 大面积进水 维修

楼主(2017-10-22):
前几天发了一个拆机的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10348-1-1.html
  •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17   测量公共点电压没有8.5  发现隔离保护没过,

    经测量 管子是坏的 不导通,更换后还是没有8.5V电压  来论坛SOLO一下发现有通病机器不充电 绿灯不亮是因为反馈的电阻有开路的 。翻过来测量 正常啊还是老实测进水的地方吧。。   (就不说中间测试了)最后发现是因为C7085 漏电导致 这下好了 。满怀信心通电,8.5是有了 但是没有待机电压啊, 测量待机芯片发现没有主供电 发现断线了 接好之后 上电 听到咚一声(心想好了呗 这就)尼玛了 机器暗屏

    通电故障没变化 还是暗屏!!!
  • 老老实实看背光IC吧  IC是BGA封装的 发现反馈脚烧断了  更换芯片后 还是暗屏  测量发现

    R9731 烧开路了 开启电压没有 ! 换好之后机器亮了(以为这就结束了? 不可能) 机器开机电池百分之88 拔掉就断电,发现电池严重进水 PCB 烧坏了  更换电池后结束维修!。。(看着很简单修起来并不容易 并不是所有故障点摆在你面前让你 接线换件的)请尊重维修人员,不喜勿喷 !
  • 来张修好的图(排版我不会 有没有大神教我一下 排的不好 每次都是快没分了才发帖子 懒啊。。排不好自己看着都闹心坛友见谅啊)

网友A:
周末发贴,确实辛苦。技术贴。好样的。

网友B:
这个修的不错,还好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又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修的不错,还好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又捡钱了。

你是没看到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啊   打开一看都不想修了 全是毛啊  哎呦我去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显示主供电断线,再试暗屏,最后电池

网友C:
写的很详细 案列加分了

网友:
的撒法规定符合规定符合阿斯撒旦法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很详细 案列加分了

就是排版不会排啊   总排不好  也就懒得发了 诶   怕丢人啊

网友:
技术高手呀分析很透彻 谢谢分享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进水机故障真多,楼主思路清晰,一路把故障清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末发贴,确实辛苦。技术贴。好样的。

像咱们这维修人员 哪分过周末周一啊  苦逼啊

网友D:
排版不会 说明能把精力都花在研究机器上了 值得称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版不会 说明能把精力都花在研究机器上了 值得称赞

老铁 没毛病  哈哈

网友E:
苹果板就是质量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苹果板就是质量好

是啊  要是换做别的主板 估计 板层都烧穿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这么多能修好也是不容易

网友:
进水机处理不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进水很头疼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 这么难修的机器 都搞定了

网友G:
楼主好有耐心啊,像你学习,碰到这种机器我都头大

网友:
额 这个就很厉害了  值得学习  收藏 收藏

网友H:
这样也行,苹果的机器就是集成度太高,维修不方便

网友:
大神修苹果看着就是好。。学习一下。。。思路明确

网友:
进来一看   也要看看 楼主修苹果笔记本技术可以  啊

网友:
这个修了多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  要是换做别的主板 估计 板层都烧穿了吧

嗯           就是进水也不会腐蚀的太严重       不像其他的一坨屎一样

网友:
周末发贴,确实辛苦。技术贴。好样的

网友:
厉害厉害   论坛好多高手  学习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还算好的。。。最怕的是 那种一体机 工作条件正常CPU工作下就停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有耐心啊,像你学习,碰到这种机器我都头大

耐心点  苹果的资料都非常全    耐心点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也行,苹果的机器就是集成度太高,维修不方便

苹果的机器主板耐高温比较强    拆芯片要调整好温度  虽然集成度高 但是相比和国产机器进水 还是苹果好修些 毕竟资料全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修的不错,还好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又捡钱了。

什么毛,进水放久了?都起毛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