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7-10-22):
屏是三星的CY-PH270BNLV1V(曲面屏),故障是,屏供电F1有12v,81222输出VCC_1.15V、VCC_1.8V、VCC_3.3V,DVDD(1.8V)正常,AVDD和HAVDD为0v。
是RT6921的问题或是哪小3脚管的问题?
RT6921通过L7到L5后进入BM81222MWV-ZAE2(丝印81222)的43脚和41脚,沿路电容是好的,进BM81222MWV-ZAE2(丝印81222)的41脚有0欧电阻。我想知道,与L7相连的小3脚管是什么,板上丝印QK1.
脑火的是找不到RT6921和81222的PDF.

网友:
是不是暗屏?对地阻值正常就保险丝,

网友A:
CVON2那个电容两端是多少伏??你的屏是白屏的故障吧?

网友A:
还有你的上屏的五伏电压有没有啊???

网友:
如果短路的,一般芯片坏或电容坏,查这两样准没错,烧它!

网友:
原理图上上来才好帮你分析啊,这样只有顶级高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VON2那个电容两端是多少伏??你的屏是白屏的故障吧?

是白屏。CVON2那电容是虑波电容,VON也是0.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上屏的五伏电压有没有啊???

屏供电是12v,正常的。就是HVIN_12V被拉低为0.5V了。

网友:
散发法撒旦个法撒旦个功夫所广泛大概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没有原理图逻辑板电路不好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是12v,正常的。就是HVIN_12V被拉低为0.5V了。

呵呵。。看成大部分的5伏供电的屏了。。12伏被拉低到0.5那要多大的电流啊。。屏接口的12伏到那个L1的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如果那个L1电感和屏上的12伏保险是直通的上屏的12伏的保险那里不可能还是12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成大部分的5伏供电的屏了。。12伏被拉低到0.5那要多大的电流啊。。屏接口的12伏到那个L1的阻值 ...

不是屏供电被拉低,是RT6921向81222发出的HVIN_12V只有0.5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