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5T1T不开机

楼主(2017-10-22):
      不能开机,待机电流0.002,按开机不跑电流。因站内有相关的帖子,找来图子,发现PQ21无输出

AC_OFF_3#电压也不对,

发现PU16

4脚和5脚短路

换后开机正常。不装也可以开机

网友A: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 牛。。秒杀 学习了

网友:
强大的迅维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u16是一个门电路用来控制的

网友:
不装会充不了电的,对吧,楼主,我 好像也碰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学习了  这么小的东西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了!!!!!!!!!!!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sony的保护隔离设计的特殊之处 最好还是安装好原件保留原设计修好

网友:
发撒反对法撒旦法阿斯发撒法艾丝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 牛。。秒杀 学习了

我也是小菜,按图慢慢查。至于秒杀的话,还得向大师们学习

网友:
去找此场效应管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就修复 很厉害呀 修的蛮快的吗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空着不行吧,门电路控制保护动作的,风险大啊

网友:
论坛造福人群啊~~~~

网友C:
电路图上写的是PU16,板上写的是PU15,求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上写的是PU16,板上写的是PU15,求解

你看错了吧,看板子那图,最下面的标识才是PU16,楼主拆了PU16拍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错了吧,看板子那图,最下面的标识才是PU16,楼主拆了PU16拍的图

的确是看错了,我看着最后面的小图就参与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