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tsn1251 跪求位兄弟手头有这个板子,帮我传一张这个位置的图片

楼主(2017-10-22):
跪求哪位兄弟手头有这个板子,帮我传一张这个位置的图片,万分感谢ntsn1251  2.0

网友A:
是个p管烧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p管烧坏了吧

但是不知道控制脚是哪里了

网友B:
跑下线路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下线路不就知道了

开始我上了个p勾到的,公共点电压14 12  来回跳

网友:
是个什么牌子的板子啊。。。?我看看我这里没有。。。

网友:
烧的 比较严重啊

网友:
找个线路图看看不就知道了。要不上百度

网友:
戴尔惠普?

网友C:
你这个版号是什么   NTSN1251 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版号是什么   NTSN1251 2.0?

对啊,您手头有这个板子么

网友:
修好了吗  给我这种打酱油的说说看

网友:
淘宝店不是有这种板卖咯 上面应该有图片看吧

网友:
还是找到图纸吧

网友:
这个板子这个位置烧糊属于通病了 记得有个图片 明天去了给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