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板号K53SV不触发

楼主(2017-10-22):
今天接了个ASUS A53S(型号记不太清了) 板号K53SV 2代I3 单桥 独显 遇到过两台这样的机器了, 不触发 电流0.020 按 开机灯会亮 电流变成0.026 ,待机有3 5V,BIOS刷过,哪们大哥修过
华硕

网友:
老铁,肯定是排阻上的毛病呀。通病,具体哪个信号要一个个查了

网友:
排阻的问题吧 看点位图啊 认真检测啊

网友:
需要找下点位仔细查下相关的线路了

网友:
没有修到过。小白来学习………………………………

网友:
应该是有点出发了吧,下载点位图查一下相关电路吧

网友:
华硕的有点难搞,只能一步步测试了。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实在不好搞呀

网友:
华硕的去找EC附近排阻,还有RTC电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