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能彻底关机的检修(已解决)

楼主(2017-10-22):
客户:XX
机型:独显
故障:开机电流0.3左右
检修:经查,CPU供电没有产生
      PU901的23脚VIN 19V供电没有,腐蚀过孔所致。
      直接飞线,开机正常

      后来发现,关机不彻底,指示灯还亮,所有供电还继续保持不变。
      先刷BIOS,无果。考虑到板子曾经进水腐蚀,加焊PCH、EC周围,无果。
      查关机后,PCH给EC的SLP_S3  SLP_S5还是高电平,判断PCH导致,更换后关机恢复正常。

网友:
不错  进水的机器贼蛮烦  要么很简单 要么故障一个接着一个

网友:
经验了,这种关不了机基本都是BIOS 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能关机 或者能关机之后会自动开机的 我一开始也刷了bios 故障一样 后面放电ok

网友(2018-03-18):
嗯,仁宝的机子有点怪

网友:
这种故障,如果是台式机,可以飞线slp,做个小开关(把slp的上拉电阻加大,开关一端接地,一端连slp),关机后,EC发给桥pwrbtn,桥不拉低slp,就手动拉低slp。像关日光灯一样关机,不过开机之前,得开这个小开关。说不定也有点用

网友:
进水导致。一般都跟进水有关系。。。。。。。。。。。。。。。

网友:
记录收藏关机后供电还存在反查SLP信号

网友:
这种故障原因碰過幾次,进水引起的到还没碰过
如果沒有進過水那應該也是BIOS和作业系统的问题

网友:
像这种情况真的就不修 先用着 等完全坏了再修

网友:
机器进谁了吧   这么多问题   好好处理好 不要返修就麻烦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老手修起来块    .                   .

网友:
就是,就是,涉及到信号电路的,查起来烦,修起来也不容易,按理要多收点费用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小问题多呀,老司机厉害了。

网友:
这个 可以多收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