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下要赔多少钱,谁能换软排线,求助啊~~~

楼主(2017-10-22):
前几天接到一个康佳32的电视,测试故障是灯条损坏,发了一套换上了,不过这半边显示一半灰屏(图1)什么鬼,,看了半天找到了问题,
原来是左下角第一根软排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东西磕过,有个小坑,试着按了下,灰屏那半边马上开始闪起来了,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按着试了半天,偶尔用力按下能正常显示了,大多时候还是闪烁,不按就是灰屏,这个样子似乎拿东西垫着也不能交待啊,看样子只能换了

到网上看了半天帖子,大家好像都说只能焊边板这边,那么玻璃那边该怎么办呢,没有专用机器的情况下真的就不能焊了么?

老铁们,我需要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吧,人家拿来还能显示下才灭,不修好这个就只能赔了~~

                                   我只是在人家店里实习,一千来块的工资,赔起来还只能自己掏钱的样子
偶尔还会自作多情的想想能不能给线刮开镀锡把断掉的线连一起~~

网友:
这个只能拿到液晶电视面板维修地方去了,其他地方不清楚,成都城隍庙哪里好像就有专门修液晶屏的

网友:
恢复到没换灯管前

网友:
下次讲好搞坏屏不赔,但也不收任何费用。

网友:
老铁救不了你了,乖乖掏钱吧,

网友:
赔也不好赔啊 赔钱亏赔屏更亏发货贵到货是好是坏都难说。。。难受吧 是不是感觉像吃了苍蝇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用冷压机重新压接了。。别的工具真心的不行。。。

网友:
8块钱一寸,多少钱你自己算

网友A:
那你就把他恢复到一闪黑的状态  然后跟他说你这里搞不了 叫他拿走

网友B:
慢慢修。用热风枪可以修好,海尔32的跟你的情况一样我也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修。用热风枪可以修好,海尔32的跟你的情况一样我也修好了。

我这个是软排线中间线密集的地方外力压了一个坑啊,不是虚焊什么的,感觉不好搞啊,还有你是怎么吹的呢。。对着排线吹么,开的多少度,吹吹凹下去的地方能还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把他恢复到一闪黑的状态  然后跟他说你这里搞不了 叫他拿走

这客户很那啥的,拿过来我拆他还在旁边看着,他板子也烧过了,上边一个大线圈和那个方压敏都炸了,居然还能正常点亮,只是亮下灭,我就拆灯条了,完了告诉他可能板子和灯条都得换,他马上拿出手机就开始淘宝搜了,然后给我说板子太贵了得一百多,能将就用就用吧,灯条才十几块便宜就换了吧。。。这人我简直无语了。。

网友C:
要是实在不行也只能给他原来灯条在换上然后糊弄走了。。。其实这机子拆开的时候我就发现那软排线有个坑,不过那时候是全灰屏,闪下灭也不能去调菜单来显示,板子也没有VGA口,看着没破洞没划伤也就没在意,灯条换上才发现GG了。。。。自认倒霉吧,以后得小心再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实在不行也只能给他原来灯条在换上然后糊弄走了。。。其实这机子拆开的时候我就发现那软排线有个坑,不 ...

弄成原故障,说搞不定就好了,客户搜淘宝,一般我就不要修了

网友:
遇上这样的客户直接就别去接啊,吊丝一个。现在就还原说屏有问题就糊弄了事好了

网友:
兄弟你要赔钱了  COF线被你搞坏了  这个难搞 32寸的屏还贵   维修有风险啊

网友:
你的这个头像也是真够坑爹的,,这种情况只有看客户心情了,脾气好的就算了,脾气差的等着挨揍

网友:
这个要用压屏机,,。。。。。。。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怕客户查淘宝呢?  难道你们都是卖配件的?  你怕他个鸟啊?记住,我们是卖技术的。随便他这么查,工时费300元起,大屏的500起,配件就根据他查的价格另加。 如果配件便宜的,我一般只收工时费就行了。配件赠送,免费。随便他怎么查,他牛B,让他自己买配件换啊。  真搞不懂有些人一看客户查淘宝就吓尿,然后价格都叫不上去了。 真丢维修人员的脸。

网友:
恢复到原来未维修之前的状态,让他拿走就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