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求助。

楼主(2017-10-22):
今天同行拿了个X240来修,我一插电开机电流到了0.29就掉电,同行说就是这个现象,我说应该是板子有问题先放这里,同行走后了立马拆机,发现主板的1.35V被人动过,然后插电开机测量各大电杆电压都有,心想会不会是BLOS问题,刷了三个都没用,看别的大侠发的帖子有几个跟我这个现象是一样的都是刷了BLOS就好了我这个就奇怪了刷了三个都没用,板号也是一样的,NM-A091,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情况的或者有修好过的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
别人修过的肯定不一样的问题了 仔细检查有没有被拆件什么的。

网友:
人家都修过了,肯定不能按通病的方法处理,板载U最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