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320一体机用原装适配器不触发,用恒流源正常使用。

楼主(2017-10-22):
     发这个帖子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只是想说说在实际的维修中有时候没有必要一直去纠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方法,毕竟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接到一台DELL 2320一体机,客户描述是开不了机,把客户打发走以后接上恒流源,正常开机进系统,心想还有这样的好事情?客户送修肯定出线过这样的问题,也没多想,不管怎么试机都是正常进系统。有点懵的感觉。心想管他呢,随便拆下来清理下灰,试机没问题就收钱。装上之后放到一边准备试机器,然后用DELL的原装电源插上,开机无任何反应,难道有鬼?抱过来用恒流源,一切正常。尼玛,原来是用原装电源不能正常触发,看到这个现象大家心里第一反应应该是电源口的侦测电路有问题造成的。拆机找不到这个机器的任何图纸,万用表量接口的供电有19V正常,侦测脚0V,拔掉电源量电源的侦测脚有3.3V的电压,难道被后面拉低了?没有任何资料,后面的电路根本无法查起,陷入僵局,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恒流源能正常进系统,说明后面的电路全部是好的,排除掉一切。既然恒流源能用,原装电源不行。唯一的区别就是恒流源头子没有侦测脚那个电压,豁然开朗,果断把电源头取下来,把侦测脚给剪断,在用原装电源开机,一切正常,唯一的确点就是要报电源错。

网友A:
我都直接给人家换电源了

网友:
看来是通病,我手头上也是这个问题。。。把适配器检测信号的上拉电阻拆掉就好了,但是机器还有独立显卡不能启用的问题。所以换了个ec把上拉电阻装回去也好了。。。但是显卡还是启用不起来,客户没拿原装180w的电源来,手头上没有那么大的,不知道和电源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直接给人家换电源了

只是因为他已经是给别人报是主板问题了,再说是电源问题会打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