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R1T开机花屏

楼主(2017-10-22):
索尼PCG-6R1T开机花屏   请问下这种花屏 是显卡问题呢 还是显存问题呢

网友:
先搞显卡再说。…。…。…。…。…。…。…。…。…。…。…。…。…。…。………加焊一下

网友:
这样最不好搞了,上次换了显卡和8个显存都不行

网友:
显卡面大      直接干

网友:
这个明显是,显卡问题啊,楼主,这种情情见得多了啊

网友:
显卡显存都有一定的可能性。

网友:
这种有规律的花瓶,先换内存,再搞显存,再搞显卡。如果是爱坏的显卡,直接BGA

网友:
给他更换了 一个改良的显卡   搞定了

网友:
先加焊显卡这款笔记本显卡故障率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80%,虚焊了吧。。。。。。。。。。

网友:
先搞显卡,轻微加焊一下。因为换显存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