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450r4V 板号ba41-02244a奇葩问题,无线网卡必须开机重启后才能用

楼主(2017-10-22):
接修一台三星 450r4v 笔记本,上电0.2几不显示,拆开主板。量了下没有cpu供电,抓了下svid波形,没有波。检查发现无procpwrgd,确定桥的问题。直接换了一个桥,开机要等很久才能亮屏。刷了一个bios很快就开机了。
但是无线网卡驱动没有了,从装驱动,装好重启又好了。

现在的问题时 每次关机后开机没有WiFi信号,驱动也没有。
但是重启后就什么都正常了 。求大神指导

换过wifi,刷过bios。。。。。。。。。WiFi接口也没发现异常

补充:
已经解决了,还是论坛下的bios不行。刷回原来的bios ok了。
这机子跑码跳变很小,几乎感觉不到亮机,就亮了,不接屏还以为不跑码。谢谢大家了

网友:
桥是原型号兑换吗?建议再换个桥试一哈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驱动没装

网友:
没有换好桥吧

网友A:
排除BIOS的话   那就在换桥吧     不想换   看客户好说话吗   直接吧无线网卡拿掉     给客户个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BIOS的话   那就在换桥吧     不想换   看客户好说话吗   直接吧无线网卡拿掉     给客户个USB的

还是bios 问题,已经解决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除BIOS的话   那就在换桥吧     不想换   看客户好说话吗   直接吧无线网卡拿掉     给客户个USB的

还是论坛下的bios不行,换回原来的bios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论坛下的bios不行,换回原来的bios好了。。。。。。。。。。。

这个其实  修机器   也看看是什么客户       你这机器要是我修成这样   直接网卡拿掉     给客户一个us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  修机器   也看看是什么客户       你这机器要是我修成这样   直接网卡拿掉     给客户一个usb  ...

同行啊,,,,很熟的老客户了,,,,,,,,,,,经常拿机子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啊,,,,很熟的老客户了,,,,,,,,,,,经常拿机子来修

恩恩      同行的话   就不好搞了       不过总归是弄好了

网友C:
可以传下完全测试正常的BIOS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传下完全测试正常的BIOS  加分了

这个要对好显卡好想要,我上传了 我的这个了。。。板号 ba41-02244a。

chinafix.com.cn迅维网_NP450 BA41-02244A点位图.rar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换南桥都要重新刷BIOS吧,要改ME

网友:
现在BIOS都好坑哦,上次刷别的不行,换一个BIOS芯片,在刷原来就好了,你说什么问题

网友:
碰到好多次,bios刷上以后机器亮机了,可是各种奇怪问题,刷上原来的又好了,搞不懂啥原理。

网友:
关于BIOS问题,有时我都无语了,论坛上很多BIOS都写得清清楚楚,自己备份,刷过能开等等,但刷上去就是不行,有时刷个BIOS花十几分都没弄好!最好去某宝买才行!

网友:
这个机器用的低功耗的U ,开机电流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