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1.1不跑维修

楼主(2017-10-22):
先上个图:

接上电源后,开机,风扇转转停停,测主板上几大供电,CPU无电压输出,内存1.5V,0.75V,3.3V;均为正常。但CPU_1.8V_PCH测得2.15V(Q26),正常应是1.8V
查找线路图,(这个1.8V应该就是锁向环电压,也称为桥供电电压)

发现来自于LM324比较器1脚,测量LM324工作电压,发现LM324第1,3,2脚电压为2.15V,不正常,正常3脚应该是1.8V(因为经过R189,R188分压得到1.8V)

测得R188电阻开路,无穷大,但手头上没有图纸标有的8.2K电阻,所以改用10K及3.3K电阻取而代之。测得开压电压1.88V,问题应该不大,将就用吧。

插上电源开机,测得CPU_1.8V_PCH  电压为1.8V。搞定,OK

网友:
错了吧,基准输入是1.54V,电压输出会是1.8V?另外神器你输入的电压数字就不对,怎么是205?明明是2.5V的供电,经过3.3K和8.2K分压得到近似1.8V左右的基准。

网友:
多谢指点,写错了,修都修晕了,刚刚改正回来了,

网友:
我们这    这电路  老师教我们叫    比较器控制场馆电路  。。。。。。。。。。。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

网友:
你这个计算器输错了电压了吧,怎么输入了个205v?

网友:
这个1.8V的分压电组比较爱坏...//////////

网友:
这个1.8V锁向环电压比较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PLL电压在技嘉B75经常容易出问题,一般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也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技嘉板这样的故障多,以后都可以秒杀了!

网友:
技嘉这个系列的板貌似都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都是灰尘惹的,                     让电阻变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