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50

楼主(2017-10-22):
故障;开机点亮断电,进系统断电
首先先把机子拆下来,再插电量电压,就在开机点亮的时候赶快把电压都量
清楚,结果有时候机子断电的时候没有完全关机,这个时候CPU电压就没有,
刚好这个机子的CPU座子后面有个大电容又容易坏,就去找6个330的电容
换上去,结果就ok了, CPU电压全部都正常了。
】
cpu

网友:
这种大电容易坏,以前老机器就有 有图吗,可以有图吗

网友:
楼主运气好 还拆了 换6个 最少有一半换6个不亮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补两个 立马就好 知道现在还没有不好的
直接换大电容 或者换6个 成功率 一半一半吧

网友:
简单粗暴,速度快,我也是这样干的 只要有的情况下

网友:
见到NEC大电容就直接干掉!!!!!!!!

网友:
看见NEC直接干就好了 测都不用测

网友:
NEC故障 也是老生常谈的通病了

网友:
nec大电容引起的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