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跑吗

楼主(2017-10-22):
客户拿来一技嘉的主板,说是开机不显示,开机测试,开机不跑码,拆除主板测主要供电,CPU,内存,桥的供电有了,但是不跑码,也没有找到图纸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coms电池  电压多少

网友:
测一下PCI 插槽 A15脚 3.3V   和B16  1.6V 是否电压正常

网友:
时钟量一下电压吧或者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  试一下

网友:
全板时钟复位信号测量下是否正常,另外有可能换个CPU试试

网友A:
供电查了查时钟,时钟查了查复位,复位查了刷BIOS,bios刷了查总线

网友:
SPI一脚测得到CS#跳变吗? FLASH芯片换了没  换两颗试试看

网友:
这个板还在保吧,供电都有刷BIOS吧

网友:
你看一下Q62电压,看看正常不,,不能光看那几个都知道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查了查时钟,时钟查了查复位,复位查了刷BIOS,bios刷了查总线

总线是查电压吗,总线怎么测量,他是桥和cpu之间的通道吗,

网友:
建议先刷bios,这么新的橙色,应该硬件方面 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是查电压吗,总线怎么测量,他是桥和cpu之间的通道吗,

你还是先查时钟吧。PCI B16时钟这个最好用示波器。常态测量时1.6左右
A15复位常态为高电平,复位时为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3.3)
都正常的话刷下BIOS。再不行去测BIOS spi 总线看是否断线。再正常的话就牵扯到桥之间的总线了,这个不好查。不断线的话,一般BGA桥就好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7074586

网友:
供电都有 刷BIOS !!!!!!!!!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电啊。刷BIOS试试啊,都不尝试怎么排除问题啊,供电你确定都正常吗

网友:
这种有供电的就是不好修,一般先搞下BIOS,不行就得按时钟复位的时序慢慢查了

网友:
换个U 不行刷bios 再不行就慢慢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