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TA77AG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10-22):
捷波TA77AG 无CPU供电 8855芯片24脚5V 31脚12V正常。1脚PG、48脚EN无电压。跑线48脚EN到D20 2脚。跑线D20有Q9 Q36控制
Q362脚接IO。2脚5V。三脚接地 ,Q36 1脚有电压没有拉低2脚关闭Q9. Q9拉低8855EN。更换Q36.故障解除。附上BIO TA77AG

网友:
楼主牛B 轻松搞定

网友:
学习了,但是这个牌子的主板还没怎么修过

网友:
缺EN,这板子也够脏的。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基本上跑一下线路就可以修好

网友:
原来是开启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没有EN还是相对好修点。。。没图纸跑线路比较麻烦

网友A:
楼主最好把电路图一起放上来,让我们好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把电路图一起放上来,让我们好分析分析!

没有图纸。有地弟兄可以放上来

网友:
一般直接拆了   就可以的

网友:
en没有,运气不错,遇到那些奇难杂症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