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 不触 发

楼主(2017-10-22):
今天接了一台 不触发    Y410P      量了一下什么都是好的  可以不开机  把板子拆出来 用镊子点可以触发 装起来就不触 发   后来发现在 是联想复位键 坏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啊、、、、、、、、、、、、、、、、、、、、、、、、、、、

网友:
小配件引发大问题 小手一抖票子到手

网友A:
联想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维修行的福利,维修中能经常遇到这类问题的,基本上不愁赚不到钱了

网友:
就是那个一键还原那个按键吧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维修行的福利,维修中能经常遇到这类问题的,基本上不愁赚不到钱了

这个位置引起的故障确实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这样都有,有台联想机还没有修好,不知道是不是有关复位开关问题,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可以指点是哪出了问题 ?来张照片更好, 谢谢。

网友:
复位键坏的比较少,开关键倒是很多坏的

网友:
開機鍵有進水導致的吧.....

网友:
楼主这真是言简意赅呀   估计你这是咩有分了

网友:
复位键拉低信号导致EC不触发,这还是要细心

网友:
复位键造成的问题就是大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