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10-22):
联想Y430P开机无显示,电流有跳变,不显示,电压都有,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电流跳到哪了...............................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最好说具体的东西

网友:
你连BIOS 都不刷就来问,你还是维修吗

网友:
确实说的太简单了,把自己可以想得到的怀疑的先处理了之后再来问吧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试试吧刷个试试吧 BIOSBIOS有可能

网友:
刷个bos吧  有可能会是bos问题............

网友:
怀疑bios可以先刷个试试

网友:
怀疑BIOS程序问题就先刷个BIOS程序,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