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 独显怎么装都有感叹号,该设备有问题,但把集显禁用后独显就没有感叹号了....

楼主(2017-10-22):
联想V480 独显gt740M 怎么装都有感叹号,显示该设备有问题,BIOS刷过N个,显卡芯片n14p-gv2-b-a1已经更换了全新的,显存也更换了,还是一样,系统换过WIN7  WIN8  WIN10 纯净安装版的,下载的官方驱动,但是把集显禁用后独显就没有感叹号了,就是独显和集显不能同时用,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到底怎么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联想V4801版号: LA48 11264-3   4颗显存。

网友:
难道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试过,像你换了那么多东西了,如果没有换过CPU那就应该先换CPU试下

网友:
老哥,吧CPU换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这机器CPU坏的挺多的

网友:
我遇到好多 CPUCPUCPUcup垃圾换个别的cpu

网友:
CPU 已经换过了,换2代I3 I5 的换3代 I3 I5 的都有试过,一样的情况。除了SLJ8C 的桥没换!

网友:
查一下双显卡电路部分,看看是不是那个地方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BIOS没有刷对吧?CPU是应该排查一下看看

网友:
CPU 已经更换过了,BIOS 也刷过了,故障现象还是解决!显卡 显存也都更换了全新的!现在不知道动什么地方了?

网友:
直接进入系统用独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有时候做完系统我直接把集显就关闭了。。。。。。

网友:
安装版系统,官网驱动有没有试过?

网友:
那只有换南桥试试了   不过感觉心里是没有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