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XFX 370供电3.3误接12v后果

楼主(2017-10-22):
不小心把显卡3.3v和12v接反,直接爆掉了两个芯片,貌似受影响的有APL5932A(烧毁),PM25L0020(烧毁),此外附近还有 AHCT125,APW8713没有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损坏。
求教各位大神,这个显卡还有维修价值吗?显卡核心和显存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核心与显存有没有受影响得看设计,一般不会受到影响,你说的这些供电类芯片肯定是GG了。如果是采用3.3V为主供电的,那肯定会有多少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与显存有没有受影响得看设计,一般不会受到影响,你说的这些供电类芯片肯定是GG了。如果是采用3.3V为主 ...

谢谢,3.3一般不会做主供电的,但是会提供参考电压,经过分压电阻后,主芯片I/O口会不会因为电压过高被击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3.3一般不会做主供电的,但是会提供参考电压,经过分压电阻后,主芯片I/O口会不会因为电压过高被击 ...

电阻分压也得看电阻采用的阻值多大,如果阻值很高,即便分压出来的电压高了很多,但因为电流强度小,也不会说对芯片产生多大的伤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也得看电阻采用的阻值多大,如果阻值很高,即便分压出来的电压高了很多,但因为电流强度小,也不 ...

几百到几十的都有,我参考了另一张a卡的原理图,论坛里显卡图纸非常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百到几十的都有,我参考了另一张a卡的原理图,论坛里显卡图纸非常少。

显卡图纸本身流出的就少。

网友C:
真有泥的,这个也能接反,太厉害了。说出来心里是不是好受些了。小心啊,新屋胖脸

网友:
能点亮不。。。。。。。。。。。。。。。

网友:
先把坏了的芯片换掉试试看,找个料板上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有泥的,这个也能接反,太厉害了。说出来心里是不是好受些了。小心啊,新屋胖脸

一般情况是不会接反的,因为用的自制的16x转1x延长线,记错了3.3v电源输出端子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