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A77T 网卡失灵居然是IO的事

楼主(2017-10-22):
一块M4A77T上不了网,换RTL8112L无果,测电压发现网卡无复位(复位脚电压为0V,正常应为3.3V),网卡复位信号链接IO和一个822排阻,先换排阻,好了一会又不行,怀疑IO IT8712F不良,换IO解决。

网友A:
南桥总复位给IO,IO再分配给各个芯片的复位信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总复位给IO,IO再分配给各个芯片的复位信号吧。

是的。。。网卡复位不知什么原因被IO拉低了。。。于是网卡就罢工。。。。。。

网友C:
这个修好看运气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网卡复位不知什么原因被IO拉低了。。。于是网卡就罢工。。。。。。

IO自身损坏吧,无法发出正常的高复位信号给网卡,网卡自然就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修好看运气啦。。。。。。。。。。

一般换了网卡芯片还不行就难修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原来是io坏了不能发出网卡的复位信号引起的!

网友D:
楼主有没有碰见 声卡 声音绿色没有输出  蓝色设置成喇叭就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换了网卡芯片还不行就难修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一般也是 换了芯片不行 都没往下面查了

网友:
io自身损坏导致了上不了网,比较少见的故障

网友:
这种是比较少见的,..有电位就是好呀,加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准确,线路时序了然于胸,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碰见 声卡 声音绿色没有输出  蓝色设置成喇叭就有输出

这种情况没遇过。一般没声音就换声卡,不行就加PCI声卡,就是不太好看。

网友:
我从来没见过的惜有故障.//

网友:
IO坏导致不能上网,这个故障还没碰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IO就是管外设的。网卡无复位好,换io,知道了楼主,多谢

网友:
这个  跑的  挺远的 啊  都跑到EC上去了

网友:
换我修 直接就拉高他了  不过换掉IO是比较稳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