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9229图纸

楼主(2017-10-22):
求IBM 9229的图纸, 这是一个服务器的主板

网友:
你标题上这个型号是板号?

网友A:
这个可能不好找的,你只有找马云看看了...

网友B:
我还没见过IBM服务器板子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不好找的,你只有找马云看看了...

谢谢大神的回复,我会去找马云看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见过IBM服务器板子的图纸

感谢大神的回复,我再看看,实在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神的回复,我再看看,实在不行就换板子吧

实在不行只能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