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05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10-22):
主板型号:联想S405
主板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上图:

待机关0.01A

拆机,测开关电压 7脚,8脚电压0V

查前级电压,也就是 +3V ALW +5V ALW
由RT8205EGQW 电压产生
由PU401产生电压

在电池边上!
10脚上管,发黑,控制的PQ401也坏了!!
更换场管跟RT8205

网友:
图片上待机芯片明显发黑的迹象,烧坏了

网友:
堪称秒修了。看电流测电压,直击要点,不惊不喜,修好收费,善哉善哉。加分先

网友:
缺电压的故障都挺好修 。。却信号的故障才麻烦

网友:
直击故障要害,一步到位,楼主技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