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待机3v阻值(60)问题

楼主(2017-10-22):
客户拿来pr26 4欧电阻烧了  芯片(rt8206m)烧了,更换芯片待机正常0.012a 待机3v 5v出来可以开机  ,用了20分钟样子又烧了还吧3v转1.8v芯片(tps54418)一起烧了.上下管也烧了 全部拆下来 3v阻值还是不正常(60左右)然后拆ec  声卡 网卡都一样,用3v 1a烧鸡显示电流0.16a样子。无明显发热地方。烧不出来。我把烧了的芯片全部换了。3v有时候出但电流很高待机0.18a的样子 有时候3v不出来待机0.09样子5v出没有3v。有没有大神帮我分析下

网友:
这个故障我i修过一次,按图纸把3v去的地方都断开了,阻值还是不正常,我那个好像是 30欧,机器放弃了,怀疑板层漏电

网友A:
你这个描述的不是很详细             应该是南桥问题    我遇到几次      也是3v短路烧不出来 电流0。00    后来也是在迅维上问   没人回答的出来       在后来又遇到两次    研究了好长时间  发现是rtc电路那个双二极管后面烧才管用    南桥发烫     在3v那烧就是没电流没发烫的             不知道你的情况和我的一不一样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描述的不是很详细             应该是南桥问题    我遇到几次      也是3v短路烧不出来 电流0。00    ...

谢谢。我有空在研究下。还是非常感谢你

网友:
先判断一下是不是板层漏电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