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进水机,三跳不亮

楼主(2017-10-22):
  华硕X43B 板号LA-7321P,客户说放那一年多了,,看看还有的修没,上可调会自动上电到0.2A,然后掉到0.015A不触发,
  拆开后发现板子腐蚀很严重,指示灯大片腐蚀  PU301 PU701 PU201都有腐蚀痕迹
这是清洗过后的样子,看了下,PU301是待机芯片,有几个脚腐蚀的发黑了,,重新加焊了下,

通电测试,测待机电压无,测PU301待机芯片工作条件,16脚供电有,13脚开启正常,测ERF无电压,打对地值正常,判断芯片损坏,
更换芯片后待机正常,触发后电压跳变正常,接屏后,直接跳出LOGO,显示无硬盘,
维修结束,,,结束个鬼哦,,,,我不是来分享经历的,我是来求助的,,,
测试了1个小时,关机,,第二天,触发,点不亮了,,,电压0.8-0.7-0.9,死活不上去,刷过BIOS,加热过显卡和桥,都一样,对软启动一块一直是短板,没思路了,发上来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这个描述的不是很详细    还真没法回答      所有电压都出了的话     应该是CPU或者内存没过    波波打下200  202   看看有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描述的不是很详细    还真没法回答      所有电压都出了的话     应该是CPU或者内存没过    波波打下20 ...

嗯,我现在去测下,一会再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现在去测下,一会再请教!

有波  cpu应该过了  往后查     没波CPU没过往前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描述的不是很详细    还真没法回答      所有电压都出了的话     应该是CPU或者内存没过    波波打下20 ...

SM总线波形有,这说明BIOS读取正常,自检过内存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M总线波形有,这说明BIOS读取正常,自检过内存了吧

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cpu过了  cpu认到内存了   在调用

不能说明内存过没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cpu过了  cpu认到内存了   在调用

不能说明内存过没过

哦。软启动一团迷糊,刚刚抓了下EDID信号,没抓到,显卡问题?

网友C:
仔细检查下腐蚀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软启动一团迷糊,刚刚抓了下EDID信号,没抓到,显卡问题?

把了内存上电是多少
上内存  电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了内存上电是多少
上内存  电是多少

蛋疼,症状又不一样了,,不管有没内存,现在都是0.95不跳变,一路往下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下腐蚀的地方

PU701是1.1V供电,  PU201是APU供电

网友:
刚刚测了下两个电压,结果发现电压跳变1.1-0.9-1.3A,这是启动成功了的,结果上屏有不对了,只启动了一次,

网友:
L202的+APU_CORE_NB   这个电压很不稳定,一下1.01  一下1.42   一下1.87   这个是什么电压啊,,,L204的+APU_CORE  这个电压一直很稳的1.0V

网友:
修好了吗?我这也一台跑0.95-1.03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华硕,mmp客户说没修过,结果拆掉时开时不开,刷过BIOS,换过ec换过桥,心累

网友D:
屏蔽掉独立显卡看看了,这个机器应该还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蔽掉独立显卡看看了,这个机器应该还比较好

这机子可以屏蔽独立显卡的吗?在吗弄?断开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