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点不亮

楼主(2017-10-22):
  联想B460,板号 LA46 DIS 09911_1M
  不触发,上电有0.028A(我这可调有点问题,不上机也会有0.024A显示,所有真实的应该只有0.004A迪欧刘),按开关电流跑到0.3A不动

  拆机后发现左下角有发黑烧毁迹象

清理过后

有几个点直接烧没了,查了下图纸,U45是待机芯片,靠右烧掉的元件和芯片的13脚相连

是个电阻,另一个应该是另一个分压电阻,就死不知道那头是左边地还是右边地,稍微刮开一点,打下对地值,判断出右边的是接地的,烧成这样,芯片不知道坏没坏,各个脚都打下对地值,基本都正常,没短路的,那先把坏的补上先,
  不过这个100K电阻好找,249K的电阻不好找啊,随手翻了下废板,惊喜出现了

一块一样的板,,除了待机芯片摘了,其他周边都还在,对了下位置,验证了我开始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是换好之后的样子

各大电感对地都打了一遍,没断的,于是上电测试,欢快的跑到1.4A。接屏直接显示了

网友:
这机器的分压电阻也是个通病了

网友:
运气*脏话*真好,烧成这样还好好的

网友:
这机子已经是通病来的,不过这也烧得够惨了的

网友:
是通病!!之前有个大电容位置直接穿了一个孔,没修好换板!

网友:
B460这2个分压电阻都是被黑色海绵慢慢腐蚀掉的,通病

网友:
加分了            也是这个机器 通病故障点的维修了

网友:
这个地方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机器的这个问题是太多了,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虽然不是很复杂,但楼主也不是盖的。

网友:
很牛逼的操作,学到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我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很好啊  也是通病维修的 分压电阻 努力吧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就是这个位置腐蚀会造成不开机或者开机掉电!原因就就是左下方的C壳上贴了一个很厚的黑胶造成的!修好之后防止以后反复!最好把黑胶除掉!另外在待机芯片下方腐蚀的那些个电阻,例如19V下来分压的两个电阻等,不用补上去,全部拆掉不要一样正常用!但在待机芯片脚上那些自举电阻和电容就不能为空了!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芯片13PIN  分压电阻容易坏  19PIN 的电容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