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 E900WN 接上信号线指示灯灭

楼主(2017-10-22):
    一台明基E900WN  19寸的显示器,接上电源指示灯亮,但是背光不亮,用手电照也没有发现有图像。接上信号线,连指示灯都灭了。
    拆开外壳,测量电源板的电压  5v 3.3v  1.8V 都有。怀疑是驱动板的程序有问题,于是从网上下载好了程序。接上编程器,自动识别芯片的时候,编程器链接失败。试了好多遍还是一样。难道是RT2120芯片坏了,于是从料板上拆了一个rt2120换上去,用编程器刷一遍程序,果然一次连接成功。刷好程序,图像就出来了。
最后把程序传一下: 明基 E900WN

网友:
驱动板换这种芯片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一般都是换驱动板,没有修过,下次多看看,感谢了

网友:
果断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我要是碰到这种直接换板了

网友:
没有这种编程器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一样问题的液晶,发过芯片回来试一下

网友:
这种芯片,通用板上面用得蛮多的吧。

网友:
主控坏的比较少见,都是丢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