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OPPO FIND7按键不灵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7-10-22):
大师们 请问OPPO FIND7按键不灵怎么解决啊 新换个触摸 底下三个按键还是不灵
OPPO

网友:
测接口电压,有电测按键是否能导通,就是按下后电压是否归零,归零的话就刷机

网友:
那下面三个按键是在内屏上插着呢吧

网友:
还是屏幕的问题哦,这个见到过,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