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机电流偏高,耗电快维修案例

楼主(2017-10-22):
iPhone6开机电流偏高,耗电快维修案例

前几天收到一部漏电非常严重的机子,跟大家分享一下维修案例

是一部iPhone6,拆开发现是一台组装机

单板加电无漏电

触发后电流直接上到200ma,正常开机

一看到200ma就乐了,肯定是U2的问题吗

拆开背面屏蔽照,换了个u2

加电触发还是一样的电流

没那么简单,还是去测试功能吧

一路测过来都正常,除了去设置里调节铃声音量的时候会响一声后重启

一下子就开窍来,铃声这一块要么是铃声放大的问题要么就是音频的问题

那就先下个铃声放大,摘下后触发电流依然没改变

下了音频后也一样。。

一下子没思路了。。

拿着板子看了一圈,找到了凶手

像头的左边这一处居然被挖了一个坑

把IC取掉后,触发电流终于正常了

被挖了一个坑这个IC就不上来

后面顺便把音频和铃声放大给换掉了

检测一切功能正常

装机,维修完成。

  iphone6耗电快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5472-1.html

网友A:
U5411不装难道                  不会信号弱

网友B:
呵呵,还会因为信号跳水返修的,这个也能拆

网友:
意思这个芯片没有装上去?

网友:
没看懂,感觉这个芯片很重要啊,居然可以不用。还是只是边上有什么小电容没装了

网友:
组装机故障多.会不会回来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U5411不装难道                  不会信号弱

插卡测过,信号满的,大不了到时间回来再给他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会因为信号跳水返修的,这个也能拆

插卡测过,测完没问题就装机了,看过是接基带的,不行的话到时候再给他弄下吧

刚刚接触主板,谢谢前辈指教  :)

网友:
和昨天维修那台pad比较类似,故障也是因为焊盘露铜造成短路,我的是信号线短路,没有显微镜还真的难发现。

网友:
那个坑是什么地方的

网友:
这样应该百分百返修的啊,型号不稳定,很严重的啊

网友:
楼主 牛逼了一把 这个也可以

网友:
U5411  是天线切换  坏的话充电的时候无服务

网友:
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不装上没问题吗

网友:
这边怎么会有一个洞的   上家挖的?

网友:
一直不能下载啊,说是下载分不够啊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搞疑难杂症的不赚钱呀,虽然收费高,但总体收入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