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里糊涂修好华硕笔记本X503M插U盘导致不触发

楼主(2017-10-22):
今天同行送修一台华硕笔记本,据他转述客户的故障原因是插了一个U盘后,机器就不触发了!看一下机器,挺新的,观察U口,无明显损坏短接情况!因为怀疑U口静电损坏桥,所以不拆机时,先用一根USB线连出来,打2个U口数据对地值,对地值都是350左右,正常,供电对地也正常!暂时可以排除桥的问题!报价,留机!!
同行走后,忙完手头的活,再把机器拆开,因为此机是内置电池,拨掉电池,接上外接电源,待机0.0068,有点不正常!!

待机电流

板号

后壳

因为客户讲是插U口导致的故障,所以重点查看板子上的U口接口附近的电路,这机器只有左侧2个USB接口,远离屏幕的是USB2.0,另一个是USB3.0的,拆开机器发现USB2.0接口与耳机孔是在小转接板上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的,如下图:

接口小板位置

在正面打接口值都正常,想取下小板看下反面,结果刚取下小板,机子触发亮机了,看来问题就是在这块小板了!!
前2天刚在云盘下了华硕的点位图,刚好派上用场,打开点位图,仔细看接口,发现有+5VSUS供电在接口上,这个供电异常最有可能导致不触发了!

先不接小板,测主板上的接口在待机
状态下有+5VSUS,再接上小板测,发现+5VSUS为0V

小板断开测量结果

接上小板测量结果

小板上的+5VSUS,只通过一个电阻给充电指示灯供电,断开此电阻,+5VSUS正常,机器可以正常亮机,测此电阻阻值为328欧,一般上拉电阻都是K级别的,是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呢?

充电指示灯上拉电阻阻值

从料板上拆个2K电阻,接上去正常触发亮机,只是充电灯不是很亮!!

稀里糊涂地修好一台机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有遇到过吗?

 会员14831952元2023-2-4 20:58
 会员14519722元2022-12-6 17:32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有时候确实是修好了都不知道怎么好的

网友B:
我遇到过硬盘指示灯电压不对导致装硬盘开机断电的

网友C:
楼主的装备真不错,很专业的样子

网友D:
要说阻值也是够的呀,可你这最后的问题根源就是电阻引起的,因为你电阻换了之后就好了,难道是碰巧的?

网友E:
大神修机厉害  表示看不懂  有头有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有时候确实是修好了都不知道怎么好的

因为只有点位,没有电路图,所以只能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硬盘指示灯电压不对导致装硬盘开机断电的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反正是修好了,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装备真不错,很专业的样子

我觉得搞维修的都是装备控,看到好东西好装备就忍不住买,就像女人控制不住购物欲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说阻值也是够的呀,可你这最后的问题根源就是电阻引起的,因为你电阻换了之后就好了,难道是碰巧的?

断开电阻,除了充电指示灯不亮,别的都没有问题,换上2K就好,只是灯比较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修机厉害  表示看不懂  有头有尾的

华硕的机器好多都是只有点位图,只能蒙着修了!!

网友F:
那个桌子上的吸锡器是宝工的?  我买了个  没用多久就坏了   你在哪里买的?

网友G:
我遇到过是给你的差不多,不过是读卡器的芯片坏了,我直接断开了芯片供电,就能开机了。反正没有人用这种插卡口。

网友H:
为什么转接板的5Vsus电压接上就为零,因为那个上拉电阻坏了,5V直接对地了,这样会形成后面主板的假短路,然后就保护开不了机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是给你的差不多,不过是读卡器的芯片坏了,我直接断开了芯片供电,就能开机了。反正没有人用这种插 ...

读卡器芯片坏的情况也遇见过,确实能用到读卡器的客户很少!!

网友I:
我们也弄过挂硬盘不开机的问题,也确实奇葩

网友J:
这故障很少见,维修就是这样不要钻牛角尖机器修好不返修就行

网友K:
楼主生意很好啊,设备都几个啦,够用吗,现在维修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谢谢分享

网友L:
有时候觉得,那种读卡器,简直是浪费,十个人之中也不见得有人会去使用

网友M:
楼主运气不错,华硕的本子只有点位是有点难啊,华硕本小件出问题多

网友N:
按理来说阻值也不低哦,就感觉短路了,真是运气维修啊。。。。。。

网友:
修的不错啊,思路清晰我刚开始修这个,多多指教

网友O:
华硕这种垃圾机器毛病实在是太多了,多亏不是CPU坏,LZ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P:
给加分。我好多天没修笔记本了。没有本来送给我修。我们这里小乡镇,真羡慕你们有本修

网友Q:
由于指示灯上拉电阻损坏的不触发的机器还真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转接板的5Vsus电压接上就为零,因为那个上拉电阻坏了,5V直接对地了,这样会形成后面主板的假短路, ...

应该是这样,但是上拉电阻有值,不知怎么会拉低,有可能上电此电阻阻值会变小?

网友R:
是电阻坏了然后5V过去被拉倒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桌子上的吸锡器是宝工的?  我买了个  没用多久就坏了   你在哪里买的?

马云家买的,也用了好几个了,这些都是耗材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故障很少见,维修就是这样不要钻牛角尖机器修好不返修就行

能修好收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运气不错,华硕的本子只有点位是有点难啊,华硕本小件出问题多

是的,没有图纸,修起来比较麻烦,幸好还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华硕这种垃圾机器毛病实在是太多了,多亏不是CPU坏,LZ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刚开始怕是桥有问题,幸好没有,和桥毛的关系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给加分。我好多天没修笔记本了。没有本来送给我修。我们这里小乡镇,真羡慕你们有本修

那是空有屠龙宝刀和屠龙绝技,换个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电阻坏了然后5V过去被拉倒地了吧

电阻也有328欧,按理说只会拉低,不会拉到地~!

网友:
修机细心 发表也写得条理清晰

网友:
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想不明白稀里糊涂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由于指示灯上拉电阻损坏的不触发的机器还真少见

确实是少见,第一次修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发出来

网友:
应该是排线歪了吧,没5V应该很好修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桌子上的吸锡器是宝工的?  我买了个  没用多久就坏了   你在哪里买的?

可以买那种带加热功能的,我自己在用不错

网友:
华硕的板子是不太好修,但有时候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当然还是要有楼主这身功力才行!

网友:
你这稀里糊涂也是技术的体现 比一般人牛多了

网友S:
我觉得搞维修的都是装备控,看到好东西好装备就忍不住买,就像女人控制不住购物欲一样!!

网友T:
应该是电阻漏电,查U盘的时候电流大就漏电了

网友U:
今天同行送修一台华硕笔记本,据他转述客户的故障原因是插了一个U盘后,机器就不触发了!看一下机器,挺新的,观察U口,无明显损坏短接情况!因为怀疑U口静电损坏桥,所以不拆机时,先用一根USB线连出来,打2个U口数据对地值,对地值都是350左右,正常,供电对地也正常!暂时可以排除桥的问题!报价,留机!! 同行走后,忙完手头的活,再把机器拆开,因为此机是内置电池,拨掉电池,接上外接电源,待机0.0068,有点不正常!!    待机电流    板号    后壳  因为客户讲是插U口导致的故障,所以重点查看板子上的U口接口附近的电路,这机器只有左侧2个USB接口,远离屏幕的是USB2.0,另一个是USB3.0的,拆开机器发现USB2.0接口与耳机孔是在小转接板上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的,如下图:    接口小板位置   在正面打接口值都正常,想取下小板看下反面,结果刚取下小板,机子触发亮机了,看来问题就是在这块小板了!! 前2天刚在云盘下了华硕的点位图,刚好派上用场,打开点位图,仔细看接口,发现有+5VSUS供电在接口上,这个供电异常最有可能导致不触发了!     先不接小板,测主板上的接口在待机 状态下有+5VSUS,再接上小板测,发现+5VSUS为0V    小板断开测量结果    接上小板测量结果  小板上的+5VSUS,只通过一个电阻给充电指示灯供电,断开此电阻,+5VSUS正常,机器可以正常亮机,测此电阻阻值为328欧,一般上拉电阻都是K级别的,是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呢?    充电指示灯上拉电阻阻值  从料板上拆个2K电阻,接上去正常触发亮机,只是充电灯不是很亮!!           稀里糊涂地修好一台机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有遇到过吗?

softjun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V:
怎么是稀里糊涂呢,我看是很牛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觉得搞维修的都是装备控,看到好东西好装备就忍不住买,就像女人控制不住购物欲一样!!

复制我的回答,你是有多懒!!小心扣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应该是电阻漏电,查U盘的时候电流大就漏电了

应该是电阻漏电,因为旁边还有一个330欧的电阻,不上电阻值正常,估计上电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生意很好啊,设备都几个啦,够用吗,现在维修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谢谢分享

起码能做到养家糊口,设备不少,一个人用也够用了,修苹果手机的一套,修本的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时候觉得,那种读卡器,简直是浪费,十个人之中也不见得有人会去使用

还有典型的鸡肋功能就是PCMCIA插槽和指纹、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N:
按理来说阻值也不低哦,就感觉短路了,真是运气维修啊。。。。。。

维修有时也看缘份,那天有台DELL本进水腐蚀,我接了2个接口,一个接19V,一个用来烧3V、5V,结果一个不小心,把19V给到3V上了,不说了,都是泪!

网友:
引用 网友U:
今天同行送修一台华硕笔记本,据他转述客户的故障原因是 ...

你这种回复法,我也是醉了,绝对要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怎么是稀里糊涂呢,我看是很牛呀,,谢谢楼主分享。。。。

没有确实、严谨的电路分析或理论依据,虽然修好了,但是还不能百分百确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也弄过挂硬盘不开机的问题,也确实奇葩

是什么问题导致挂硬盘不开机的?是硬盘问题还是硬盘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华硕这种垃圾机器毛病实在是太多了,多亏不是CPU坏,LZ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插U盘不开机一般首先会考虑桥的问题,如果是三合一的CPU,就会考虑CPU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电阻坏了然后5V过去被拉倒地了吧

有可能是上拉电阻漏电,但是断电测量正常!!!

网友:
指示电路故障导致开不了机的机子不多,且比较难发现,楼主厉害

网友:
经验可以,这个应该就是上拉电阻变小导致5V流过电阻的电流过大或直接接地导致的5v被拉低,所以不能正常触发,楼主思路挺清晰的。加分了。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发清晰大图,真的非常好

网友:
华硕的机器好多都是只有点位图,只能蒙着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