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下哪个是笔记本晶振

楼主(2017-10-22):
如图,不知道哪个是晶振,谁能告诉我一下么,那个小黄两脚的标识也不是啊

网友:
你拍个高清图,一眼扫瞄过去,帮你找出来

网友A:
你连什么是晶振都不知道???网站管理员呢?这样的人都发表贴子??

网友B:
老大还是去迅维学习一下才能把这个认清楚,不然会乱认。

网友:
长长的圆柱型,有两条细细的角 ,一般都在桥附近,你好好找找
另外的好像是黑黑的一个长条(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你要不去迅维培训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连什么是晶振都不知道???网站管理员呢?这样的人都发表贴子??

对啊,这样的都能通过认证。晶振都不认识,还发出来

网友C:
对啊,这样的都能通过认证。晶振都不认识是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晶振应该是被焊掉了,内存的左边,南桥BIOS芯片那个地方,有个长的白色方块那,

网友:
淘宝搜一下,笔记本分32M25M.还有13M.12M'24M 26M 27M等用途不一样

网友:
好像在桥旁边,那个螺丝柱哪里有个看起来像晶振的。就是看不清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连什么是晶振都不知道???网站管理员呢?这样的人都发表贴子??

这是普通会员区,只要是注册迅维账号的网友就能发帖询问。谁都是从小白过来的,何必咄咄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这样的都能通过认证。晶振都不认识是不是维修人员

楼主是普通会员,这里是普通会员区。有迅维网账号的网友都能发帖,无论是否实名。

网友E:
有点过了哈?没准他一颗天天向上的心就这么被你们抹灭了。不是认证会员不说,也有是花钱认证的。谁都有学习的权利。都是从小小白过来的,理解下。要是我的号这么发,你们随便喷,还口算我输。另外,这主板南桥晶振怎么看着像是被拆了

网友:
第三张图片  桥的下方有一个金属外壳的元件,有两个脚的 就是晶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点过了哈?没准他一颗天天向上的心就这么被你们抹灭了。不是认证会员不说,也有是花钱认证的。谁都有学习 ...

没拆过,以前偶尔还好用,没修过呢。本来是触发屏幕不亮电流1.5A.  现在就是不触发了,开关电压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连什么是晶振都不知道???网站管理员呢?这样的人都发表贴子??

我不发帖子怎么能显示出来你们技术NB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拆过,以前偶尔还好用,没修过呢。本来是触发屏幕不亮电流1.5A.  现在就是不触发了,开关电压还有

箭头处,那是晶振,看着好像没原件啊。可能是照片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拆过,以前偶尔还好用,没修过呢。本来是触发屏幕不亮电流1.5A.  现在就是不触发了,开关电压还有

这个不会要给你普及开机流程吧?待机正常后,按下开关把EC发给开关吧信号3.3拉低,然后EC收到这个拉低信号后会拉低一个SB发给EC的信号也是3.3的,然后南桥发出S5 S3信号,配合EC去控制各路电压开启。去搜索下开机时序类的帖子看看。配合图纸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是普通会员区,只要是注册迅维账号的网友就能发帖询问。谁都是从小白过来的,何必咄咄逼人?

我这叫过吗?迅维认证不就是做维修的才能通过,不是做维修的拿着一个板子过来问一下大概故障,再自己修一下,不行再拿给做维修的修!请问一下,我做的过份吗?????现在维修行业都是半桶水的把市场搞乱了,拿给你修,说50你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叫过吗?迅维认证不就是做维修的才能通过,不是做维修的拿着一个板子过来问一下大概故障,再自己修一 ...

首先支持你。不过楼主好像不是认证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叫过吗?迅维认证不就是做维修的才能通过,不是做维修的拿着一个板子过来问一下大概故障,再自己修一 ...

明白你的意思,但这里是普通区,不是严管区。这里可以有大神,更可以有小白。大神如果把通病贴发在这里,我们一般也会移走。目的就是保护职业维修。大神们可以有大神们的交流天地,但也不能剥夺小白们的询问权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过了哈?没准他一颗天天向上的心就这么被你们抹灭了。不是认证会员不说,也有是花钱认证的。谁都有学习 ...

这叫过吗?如果你所在的地方不是做维修的同行,每次拿着一个板子问你这个板子有什么通病,自己再拿回去修,之后修不好,再拿给你修说50你要修吗?不行我就自己换板算了。这样你还会跟他讲吗???现在给修价格给同行报80,同行还说这么贵,50能修吗?维迅维修认证,还有访问权限,为了什么?不就是让不是做维修的,过来查查通病,拿回去自己修吗?迅维不是维修人的交流平台吗?如果不是做维修的,都过来问,那真正做维修的更不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叫过吗?迅维认证不就是做维修的才能通过,不是做维修的拿着一个板子过来问一下大概故障,再自己修一 ...

什么都懂还用发求助贴么,我只是问下哪个是晶振也没问你怎么修,你可以不回答,但你的回答就像一坨屎一样让人恶心。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还是去迅维学习一下才能把这个认清楚,不然会乱认。

我也就是不敢确定那个小黄柱是不是晶振,标识什么的都没有,没想到引起别人这是愤怒还是怎么了。

网友:
你连什么是晶振都不知道???网站管理员呢?

网友:
南桥旁边哦。晶振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一般在桥的下面会有一个

网友:
自己买本书找找看吧,或者在论坛里也可以下到基础部分视频,里面船长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
17楼正确,看不清有没有晶振,是那个位置

网友:
关键在于你拍的不甚清楚  喷子不用管他们 我有时候也喷人 但是我喷的是那些写错了 还理直气壮的人  还有就是论坛有很多精华帖 都是写错的  小白怎么了  最起码没有误导别人  那些精华帖不光误导了新人 连老鸟有时候不仔细看也被误导 那种就要删帖 或者该喷  哈哈

网友:
电脑是什么故障,有什么为你服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