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2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0-23):
机器型号:S420
版号如图:

维修过程:客户描述说放置了一段时间后不开机了,
拆机见到主板背面有轻微腐蚀的痕迹,若真是放置一段时间受潮也有可能,感觉问题不大报价留修

本以为是个小问题,开始处理腐蚀的地方,处理完后观察主板无腐蚀断线等。
插电,测量待机电压正常,按下开关不触发。

开始查触发条件,ec 桥 的相关条件
当查到桥的触发条件的时候发现RTC _RST#只有0.7V多 。不正常,怀疑有电容漏电
没有找到点位。下图就是相关电容。

直接跑线把相关的电容都排查后,定性桥故障。也是最不希望的故障
黑胶的桥换起来还是相对麻烦点的。换桥后触发亮机。

客户取机 经过沟通,客户确定是放了一端时间出的故障,放了一端时间桥坏的还不多见。

此机器换桥后无需刷BIOS。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板层腐蚀的 飞线 没成功  后来果断放弃了

网友:
黑胶都能搞好  好厉害

网友:
进水还是好处理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