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内大师傅,电源板上三端贴片元件问题!

楼主(2017-10-22):
请论坛内大师傅指点,电源板上有个三端贴片元件U103、U203,元件上标有43B,不知道是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
看外形应该是43第一种BAS40

网友:
U开头的是芯片,如果是BAS40,应该标D开头的二极管。标注的U加上43两个字,推测可能是三端基准431

网友:
这资料太难找,谢谢两位好心师傅!

网友:
是不是431啊,运放他用的是普通的,没有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