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联想B480拆机清灰图解

楼主(2017-10-22):
近来自己的联想笔记本电脑B480开机的时候风扇总是转的声音很亮,估计是用了5年没有请过灰的缘故。
下午闲来无事,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联想B480拆机后清了下灰。
作为一个新人,拆机不太熟练,用了很长时间,不过总体来说收获还是很大的。
下面将拆机清灰过程图解如下,请各位迅维老铁能够加分支持一下。
一、工具准备。
(一)拆机用到的工具
1、十字头螺丝刀
2、撬棍
3、放拆机螺丝的收纳盒
(二)清灰用到的工具
1、小毛刷
2、导热硅脂、塑料刮刀、指套
3、美孚风扇润滑油、注射器

二、拆机图解
1、先在笔记本下方垫上一层软布,防止在拆机时划伤表面。

2、拔掉适配器插头,并拆下电池。

3、然后拆掉D壳后面所有的螺丝,取下盖板。共有长螺丝9个,还有短螺丝2个,注意区分。

4、拆下盖板下面的所有螺丝,取下无线网卡、硬盘、内存条。共有长螺丝4个,小螺丝3个。

5、用撬棍撬拆键盘,拆的时候从键盘上方开始撬,之后再撬键盘左右两侧。完全撬开之后,注意拔掉键盘下方连着排线,小心拆开。同时在键盘下方,暗藏有一个中螺丝,在螺丝上面贴有一个联想的标志,需将标志撕掉,将该螺丝拆下。

6、接着拆光驱,拆的时候一只手从C壳按着光驱,另一只手顺着光驱的弹出方向,同时用力,就可以将光驱取下。取下后在光驱位置处有3个小螺丝,需拆下。

7、拆下C壳。用卡片将C壳和D壳的缝隙中的卡扣打开,同时将上面的几个排线拆开,之后再取下C壳。

8、拆主板。拆掉主板上的几个固定螺丝和排线,就可以将主板和小板拆下。

9、拆下散热系统。CPU有4个螺丝,桥有3个螺丝,风扇有3个螺丝固定。

10、拆下风扇。将风扇上的固定胶布撕开,就可以打开风扇,并且扇叶可以单独拆下。

11、风扇清灰并添加润滑油。用小毛刷清理扇叶,之后用注射器在风扇轴承中滴适量的润滑油。

12、清理CPU、桥扇热系统。先用卫生纸擦拭掉CPU和桥上面原来的导热硅脂,之后再用塑料刮刀重新涂抹上导热硅脂,并用指套涂抹均匀。

13、装上风扇,并在扇热架上CPU和桥对应的铜片上涂抹导热硅脂,至此清灰结束了。

14、按刚才拆机的步骤倒着进行机器安装。
(1)安装主板

(2)安装C壳

(3)安装键盘

(4)安装D壳

(5)安装电池

15、拆装清灰完毕,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会员1576308300鑫豆2024-12-20 22:46
 会员1529772300鑫豆2023-12-3 14:15

网友A:
做到这么细致。表示很服

网友B:
迅维网要转型数码之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到这么细致。表示很服

感谢仁兄的鼓励。新人发帖还有很多不足,一个帖子足足搞了好久,不过收获不少。

网友:
太祥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要转型数码之家了?

:shuijiao这位兄台见笑了,本人新手上路,还请兄台见谅。希望早日可以成为和仁兄一样的维修高手。

网友:
这个灰清理的很专业,做事认真,值的称赞

网友:
不错,挺仔细的学习了。这样详细很少了都,大家现在都大概的写一下,没这么仔细的了。好好,学习了。

网友:
不错 这么详细 少见 难得难得 ...........

网友:
拆的这么细,很有成就感吧。。。

网友:
好专业啊。拆得比较细致的。每步都很到位。

网友:
挺专业,图片和文字都很详细,厉害

网友:
太详细了   佩服楼主的耐性,片片拍的不错

网友:
很详细  楼主用心了 学习一下.......

网友:
真的很仔细,拆机是基础啊。我刚开始的时候,拆一次,就剩一两个螺丝,当时都快奔溃了

网友:
个灰清理的很专业,做事认真,值的称赞

网友:
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不错了,做维修细心很重要不

网友:
这个拆机好像没有难度吧。。。。。。。。。。。。。。。

网友:
这些图花了不少时间了吧,我没有好的拍照设备,发的图老是不符合要求。

网友:
师傅拆机讲解的真够详细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