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4411S 开机不显示电流0.9a左右

楼主(2017-10-23):
这个本在论坛里面修的人很多,我在这里只是再次验证下.
名称:HP 4411S DDR3内存 Intel芯片
板号:6050A2297301-MB-A02
可以通电就是不显示的电流跑0.93A左右的,大概可能有两大解决方案
1.刷BIOS
2.ATI显卡

我这个是第二种显卡问题(这个好像很多都是这个)

测量的各种电压基本都正常,连复位都正常,就是不显示电流0.9左右,按一按显卡往上跳到1.056左右,不用说了可以就是这个了
用风枪加热下果然

电流一路上到1.5a以上,直到亮机

所以你们要是也有这个板不访试试这两个快捷方式来秒杀

网友A:
基本不用测,看电流的跳变,直接焊

网友B:
我也是 到手看到这个电流 直接干显卡 基本都能好 很少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 到手看到这个电流 直接干显卡 基本都能好 很少刷bios好的

是来是来,我先刷的BIOS无果才,弄的显卡

网友:
显卡容易虚焊,焊不好容易返修: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用测,看电流的跳变,直接焊

一看你就 是老司机了,我还把内存拆了看电流基本一样,不插屏可以到0.8几,插硬盘到1.0几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过毕竟涮BIOS相对比较快,试试也无妨嘛,

网友:
这个机器支持检测卡,上检测卡一目了然!

网友:
这个4411 显卡的坏的比较多的  楼主还细心的测了  很好啊

网友C:
像这样吹一下的话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要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吹一下的话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要返修的。。。。

这个的做显卡才行,我只是再次证实下是显卡的问题可以算的上是通病了,但是没有BGA可惜了

网友:
为楼主赞一个,修的太不容易了,值得推广

网友:
看电流跳变即可判断是否为显卡

网友:
直接干显卡没毛病........................

网友:
这个板子修过很多  显卡和北桥都爱出问题··电流如果0.5Abios问题也不少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来了我都是直接换集成板子   一套带风扇150  寿命长        因为加焊肯定返修    这个机器拆装你懂得    所以一次搞定

网友:
更换新的显卡会比较稳定。。。。。

网友:
这个机器需要测吗  直接干显卡

网友:
这种直接干显卡就OKJ

网友:
一般来说  A卡 比较薄  来了就会用风墙吹下

网友:
这个机器的散热器太薄了修好也不耐用,换集显主板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这机器都是显卡挂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