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苹果手机用示波器吗?

楼主(2017-10-23):
(无正文)

网友:
一般少有用吧,不过也用得上!!

网友:
使用,但是使用的频率比较少哦

网友:
相对于笔记本还是比较少的,笔记本用的才多

网友:
基本上不是很多,只能测测供电波形。测测I2C总线波形。其他用处不大。

网友:
不是特别的需要,水果手机上面就I2C总线波形有时候需要测测。别的,貌似没太多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