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580 进水 (一个月后)维修“直播”

楼主(2017-10-23):
                                       机器型号:联想V580
                                       故障现象:机器进水被处理过,通电待机短路0.048,拆机测量发现5V

,VCCSA (0.85V)短路

同时短路成这样很蹊跷啊先不看5V 短路怎么回事 直接查VCCSA电压(芯片IC是51461) 既然短路的话,老规矩先翘起电感看看是哪方向短, 后级不短路 老实拆芯片吧
(手里没有51461 换了一个51462 芯片通用的)

     拆下来一测量 果然5V也不短路了。更换芯片后再次测量VCCSA电感

。   加上负载简单测试 上电唰唰唰LOGO出来了。维修结束,连编辑帖子带修40分钟(编辑帖子费时啊本想直播修修看来着没想到这么简单 直接改成已解决了哈哈见谅) 附上亮机图

   由于 论坛图纸和BIOS泛滥 就不发图纸了!!!

网友:
为什么我编辑帖子后 图片和文字不像编辑的时候那样 排在一起呢

网友A:
这是我编辑时候的图片   版主教教我        太丢人了  还难看

网友:
测试时发现机器不充电对着图纸测量是数据传输问题充电的只有一对 我就不说了 就是由于电阻腐蚀导致的 更换后 完美解决

网友B:
维修界老司机。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界老司机。厉害

小毛病而已 谈不上老司机哈    一起进步 一起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编辑时候的图片   版主教教我        太丢人了  还难看

图片用截图  就是图片变小点试试

网友:
好文章呀 分析的很深入 精彩 技术谢谢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用截图  就是图片变小点试试

好的 我试试

网友D:
嗯  经验问题   如果线稿5V的话  估计也可以查到这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嗯  经验问题   如果线稿5V的话  估计也可以查到这里

这种短路  5V烧不出来的  开始我5A都试了   就换路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短路  5V烧不出来的  开始我5A都试了   就换路子了

好吧  也有好多少烧不出来的时候

网友E:
短路烧不出来的确实很头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  也有好多少烧不出来的时候

是啊   只能去老老实实的查短路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短路烧不出来的确实很头痛啊

哈哈  我这有个老弟 修机器大短路  没烧出来 用脸贴着去找 结果烫个泡

网友:
楼主这个垫子不错,我早都想搞一个了,TB上买的吧,好多小芯片拆下来,MD一转眼不见了

网友:
不烧CPU可惜了、

网友A:
擦。。。。你这心态   这要是烧了 就没意思了

网友F:
一看就是老师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是老师及。。。。。。。。。。。。

老师谈不上  老湿的话 可以请教我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你这心态   这要是烧了 就没意思了

烧了加钱呀,又可以多赚几十块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这有个老弟 修机器大短路  没烧出来 用脸贴着去找 结果烫个泡

我靠  这么拼 为了修个机子脸上都毁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靠  这么拼 为了修个机子脸上都毁容了

可不咋地哈哈   可认真了  不过修好之后也是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