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触摸不灵

楼主(2017-10-23):
一韩版苹果7摔地内爆,壳子无变形,换屏后触摸时灵时不灵,电源键有时能锁屏,有时无反应,已换过多块屏排除屏,有大神遇到过吗?
苹果

网友:
换触摸IC

网友:
主板问题,修触摸部分。和屏幕没关系的了

网友:
IC 触控 建议跟换 试试..........

网友:
触摸时灵时不灵看看是不是有虚焊,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ios11前摄像排线和指纹要装.不蓝不灵

网友:
苹果七只换过屏,没修过板,应该差不多,触摸座子值得加焊试试,因为座子周围有固定螺丝,较易出现脱焊

网友:
7系列的座子有点软,看下是不是变形了

网友:
现在7代的配件太贵了,真不好修了!

网友:
苹果七 屏幕 的 要 对应厂家 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