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维修记

楼主(2017-10-23):
    都说华硕难修,我认为有道理。上个月就遇到一个。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可以开机,内屏不显,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无线网卡找不到。 维修过程: 首先排除内屏不显故障。看看屏工作条件具备不?用万用表测量屏工作电压。19v正常。3.3v实测2.2v。这个2.2v明显不对。顺藤摸瓜。测量PCI插槽供电电压也是2.2v(怪不得无线网卡也没有呢)电源关掉,用电阻档测量屏供电脚和pci供电脚相同。这回心里有底了。以为这是送钱来了!高兴太早!实际检测待机3.3v正常。到屏供电就剩2.2v一定是DC转DC的mos管性能不良造成的。那就找吧!(这里以为很轻松,实则不然。我把它想得太简单了)目测找了很长时间没看到。跑电路。还是一无所获。小铜刷,热成像。统统无效。我去!我这麽笨吗?
  客户这边催的急。无奈想出如此下策。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上个月修的,到现在没来找我,应该是没问题了,有知道这个故障元件位置的老铁们,请告诉我一声,           O(∩_∩)O谢谢!发帖不容易,方便的话给我加点分鼓励我一下!

网友:
我靠 这机器都成着样了  烧的劲不小 楼主威武牛

网友:
这样的帖子以后多多分享一下 让我们这样的小白多长长见识

网友:
我觉得仁宝的还好  华硕自己的板才难修

网友A:
华硕机器还是有点位的,这本子的版号是什么,有没注意过?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啊  这样都能坚持修好  技术杠杠的

网友:
华硕只有点位  的确是不好修。。。。

网友:
二级转换电路出了问题,咨询找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的,到现在没来找我,应该是没问题了,有知道这个故障元件位置的老铁们,请告诉我一声,           O(∩_∩)O谢谢!发帖不容易,方便的话给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机器还是有点位的,这本子的版号是什么,有没注意过?

飞行堡垒系列

GL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行堡垒系列

GLXXXX

难怪,看这C面比较眼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