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联想不开机维修(附亮机快BOIS)

楼主(2017-10-23):
前几天同行送来一联想本,板号13309-1接电源自动上电到0.18,由于论坛淘宝都没有图纸,本着先软后硬的思路去修,论坛下了刷了个BIOS故障一样,只能硬着头皮去修,测量各大电感电压找出故障,PL4701这个电感才0.2V,这个是CPU供电肯定不对,追查PL4701是由9537M输出的,测主供电8.5正常,去找这个芯片的PDF也找不到只能买个芯片试验下了,X宝定了个芯片昨天到货焊接上通电电流一路小跑到0.6不动了,等了15秒才开机,吓我一跳,亮机慢原来是刷的BOIS的原因,刷回原来的BOIS按下开关立刻开机,至此此机修复完毕。

网友:
没分了,请大家姐点分吧,谢谢。

网友A:
楼主,谢谢你分享的维修经验,不过你的亮机快的BIOS程序只能在你的机器上面有用的。

网友:
现在的EUFI系列BIOS是挺麻烦的 一搞 乱七八糟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谢谢你分享的维修经验,不过你的亮机快的BIOS程序只能在你的机器上面有用的。

是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一样的机器型号别的机器刷上会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