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 BIOS里能认硬盘 装系统不认硬盘

楼主(2017-10-23):
接客户一台联想Ideapad 310S笔记本,系统崩溃,重装程序,进BIOS设置,
1  EXIT---OS optimized Defaults项 改为Disable
2 BOOT--Boot Mode项 改为Legacy Support
              Boot Priority项改为Legacy First
3 Security--Securty Boot项改为Disable

然后保存退出,插U盘重新启动,手动GHOST,不认硬盘,但是在启动选单里是有这个硬盘的,1000G,用UEFI版本启动U盘进Windows8 PE系统,也是一样的,认不到硬盘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点是,我把上述BIOS设置里,第3步设置完后,这个Securty Boot项就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个大选项卡里没有这个了,变成了这个样子,请问,这个本子想重新做程序的话,还需要设置哪里,这个第3步的选项怎么把它弄出来,(我已经试过了FN+F9N恢复BIOS默认值,无效,并且也给联想的售后打了电话,他也不知道这个怎么会没有了

网友:
没有人知道这个怎么弄吗?这个真是难倒我了

网友:
去百度找找看   基本百度可以搞定的

网友:
去别的机器上面构好系统之后放到这个机器上面释放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小电池放电   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应该还是设置的问题吧,好好查查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呗,看是硬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个设置完了之后进系统,不着急做系统,用第三方软件比如DG重新给分区,用MBR引导,试试吧。。。。。。

网友A:
bios 选项 cms 值为 enable 看看呢

网友B:
bios里设置好后用win10的PE进去,重新给分区,用MBR引导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选项 cms 值为 enable 看看呢

没有这一项,这个比百度上边的少一个主项,不知道是不是所有这个版本的BIOS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设置好后用win10的PE进去,重新给分区,用MBR引导格式化.

WIN 10 PE ?我一会儿试下,还没用过这个

网友:
PE不能识别硬盘,应该是没有加载硬盘驱动,固态硬盘就会这样,用U盘版 WIN10安装看下,如果还是不行。要在安装中加入硬盘驱动。驱动可以在联想知识库里找。

网友:
不行就刷个BIOS!不行就刷个BIOS!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使用WIN 10  PE就可以了

网友:
刷下合成BIOS 因该能搞定。。。。。。

网友:
如果是6代以上的CPU,建议用原版WIN8  WIN10系统安装UEFI模式系统。传统模式的安装方法对于新机器已经不适用了

网友:
还是BIOS没有调好,给关了。好好研究吧,不实际操作说不清楚。。。。

网友:
联想一般都是最后一项,默认系统那一项选择关闭或者开启,软后恢复出厂,然后重启,然后装系统就好了啊,根本不用改这么多